便携式影碟机的背光灯条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7-05-05):
山寨金正便携影碟机,开机显示极暗,确定原LED灯条坏了。此机的LED驱动IC为SC441,实物是2路输出,灯条共16颗,应该是每8颗一路了。就是不知道每路是几串几并。SC441在外接电源(12V)供电时,空载输出电压为10V左右(输出端减反馈端),在电池(两节锂电池并联)供电时,空载输出电压为6-7V。请教万能的坛友,我该怎么选择led灯条?非常感谢!

网友A:
感觉 得改个 套件上去
LED的工作电压 低了呀

网友B:
保险的做法,是换LED套件,价格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险的做法,是换LED套件,价格不贵。

原来就是led的啊,话说搞LED套件,套件的电压从哪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 得改个 套件上去
LED的工作电压 低了呀

之前就是LED的了。如果改套件,电压从哪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就是LED的了。如果改套件,电压从哪取?

套件 一般都是从电源板12v的地方去的吧

网友D:
很简单啊,你要拆开屏看,不拆开都是空头的。
原型号难找,可以换损坏的LED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啊,你要拆开屏看,不拆开都是空头的。
原型号难找,可以换损坏的LED灯。

已经拆开了,原LED条断成一节一节的,无法测量。因此求救

网友:
试试用两颗灯珠串联一路,弄两路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就是led的啊,话说搞LED套件,套件的电压从哪取?

基地淘宝店有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拆开了,原LED条断成一节一节的,无法测量。因此求救

图呢? 图呢? 图呢?

灯条不可能断吧,除非外力暴力摧毁。
即便断了,一共几根灯条,每条几个LED发光管总会数吧?

然后,测量没有坏的LED发光管,不可能那么多LED全坏吧。

再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LED发光管,如果直接能点亮就是低电平约2-3V的,否则高电压是5V左右(一般这么小的屏不会是5V的),液晶彩电中大屏幕是5V左右。

这不是很好办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呢? 图呢? 图呢?

灯条不可能断吧,除非外力暴力摧毁。

软线路板的,强行扯下来都剥离了。

现在是灯条的电压难搞,这个IC在外部供电时,输出是11V多,在电池供电时,大概7V左右,我在淘宝上看到套件,都是10V输入的,怕电池供电不足。也有5V供电的恒流板,不知道搞个7805降压行不行?

谢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软线路板的,强行扯下来都剥离了。

现在是灯条的电压难搞,这个IC在外部供电时,输出是11V多,在电池 ...

你仔细看清楚我告诉你的判断方法了吗?

先确定这16个LED发光管是串联还是并联,然后用表确定单个LED的电压,就能算出整个灯条的供电电压了。

另外,你都找到441的DATASHEET了,应该知道这个IC的输出、输入电压范围了吧。怎么可能用78XX系列的三端稳压器来代换这个DC-DC电路?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电路器件,真不可思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看清楚我告诉你的判断方法了吗?

先确定这16个LED发光管是串联还是并联,然后用表确定单个LED的 ...

你没仔细看我的回复吧,都散架了,怎么量串并联?我现在就想怎么找到个代替品,代替品明白吗?供电我写的很清楚,是7V到11V之间。淘宝上没找到合适的啊。

网友E:
电压肯定是从原来高压部分的供电飞线就好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没仔细看我的回复吧,都散架了,怎么量串并联?我现在就想怎么找到个代替品,代替品明白吗?供电我写的 ...

正因为是散架了,才有必要确定是串联还是并联,不然,你有表直接测量供电的连接线,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正常供电不可能是7-11V,因为你说有16个LED发光管,按普通的LED发光管压降1.5-2V计算,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都不可能有这种供电。
DC-DC电路是一个闭环稳压电路,所以开路测量跟带负载测量电压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能理解吗?

你看到过哪个机器的LED背光是7-11V的?也不可能找到这种供电的代替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因为是散架了,才有必要确定是串联还是并联,不然,你有表直接测量供电的连接线,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

白光LED发光管的压降是3.4V左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光LED发光管的压降是3.4V左右啊。

以上表为例,取最小值2.79V,串联电压2.79V*16=44.64V,两组并联电压2.79*8=22.32V。即使是4个为一组并联,电压也有2.79*4=11.16V。

这是要点亮LED的基本电压,在不同亮度时,电压、电流会略微变化。通常比这个阀值高。

对于这种机器,没有通用的LED灯条做参考,你只能把原机的灯条用万用表测量出具体的接线、串联或并联。

对了,扯了这么多,你确定屏幕是好的还是坏的?
如果屏幕都坏了,一切都是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上表为例,取最小值2.79V,串联电压2.79V*16=44.64V,两组并联电压2.79*8=22.32V。即使是4个为一组并 ...

屏幕是好的,能看到极暗的图像。灯条一共是16颗LED。每组应该是8颗。猜想是2串4并,或者4串2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压肯定是从原来高压部分的供电飞线就好啦

供电因输入方式不同而异。外接电源时,电压为11V(也就是SC441的Vin脚),电池为7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因输入方式不同而异。外接电源时,电压为11V(也就是SC441的Vin脚),电池为7V左右

你这个VIN是正常的,锂电池3.7V,充电后限制电压为4.2V,就是正常充满后约4V左右,两个串联是8V左右,你这个7V多是电池没电了。
所以,外接DC供电应该是10-12V,这个电压加到背光供电电路就是约11V,但这个电压绝非直接为背光LED灯条供电,前面说过多次了,是通过441升压到一定值的。

这么多天了,还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拆开了,原LED条断成一节一节的,无法测量。因此求救

改个LED上去,飞四根线,一个VCC12V,一个GND,一个ON/OFF,一个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