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烧了,想用集成控制IC的开关管代换

楼主(2017-05-05):
我的电源板(上图)烧了,想用这个集成控制IC开关管(下图)代替,但我没有代换过,不知道稳定不稳定,有试过得告诉我一下,顺便给我几个常用的集成控制
IC开关管的型号,最好引脚越少越好,我手上没有这样的坏板,所以不知道,

网友:
这个 好像不行
封装形式 不一样 这样改动太大了
外围元件  不一样

网友:
电源模块,或者用三星电源芯片。

网友:
迅维曾经卖过维修模块,挺好用的,不过没过多久,假货就泛滥了

网友:
用它来改,其实也可以,,,

网友:
你觉得会实现你的目的吗? 要么用模块,要么修原机电路。否则送专业店维修。

网友:
买模块改  ,X宝大把的

网友:
换模块也比这样搞要强,除非你想练手。。。。。

网友:
改通用模块最省事了

网友:
看下封装方式  脚位定义     相似可以做做实验 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