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258801-mb-a03开机不显故障

楼主(2017-05-05):
6050a2258801-mb-a03开机不显故障
首先猪脚亮相:
开机电流上到1.2.。。又跳到0.9.。。。来回循环
打无线网卡22脚如下,3.3-0-3.3循环跳变

继续测17脚也如上跳变
BUF_PLT_RST#U520测此2脚也是一样跳变
想到傻逼700,到R778将其断开测南桥这边也是如此跳变,桥既然都发出复位桥应该好的,果断压桥后OK
最后上一张完璧归赵图
故障简单,就当娱乐!!!!!!!!!

网友A:
简单来说,,,AMD的机器   桥容易虚焊   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AMD的机器   桥容易虚焊   桥坏了

AMD北桥容易坏 ,这是南桥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大神  顶一个

网友:
南桥很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