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华擎H61 PRO BTC的图,,独显不亮

楼主(2017-05-05):
pci-e B5 B6阻值无穷大,估计断线了,跑线没跑出来想找个图看看,,求帮!!!
请问PCI-E的总线和内存的总线一样么,,飞了两个线不行

网友A:
华擎的图不用想了   没有的

网友B:
本质一样,但是有转换,并不是直接来的,再说4层板还是可以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擎的图不用想了   没有的

什么叫不用想?

找的不就是我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质一样,但是有转换,并不是直接来的,再说4层板还是可以跑的。

骚年~怎么哪都有你。

网友C:
让哥来告诉你把~~~~

B5 B6脚分别通过R8316和R8318直接连接到桥的!!

要资料?找迅图科技~~~ shop145941098.taobao.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骚年~怎么哪都有你。

你应该想着为什么我在的地方就有你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哥来告诉你把~~~~

厉害啊这个图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不用想?

找的不就是我嘛~~~~~~

骚年   你太高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想着为什么我在的地方就有你会出现

因为爱情~

网友C:
何为高调 何为低调?大家都知道你是修电脑的,你是不是太高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不用想?

找的不就是我嘛~~~~~~

哥们,你给的地方不对啊,,那个是时钟的点,,不是B5 B6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何为高调 何为低调?大家都知道你是修电脑的,你是不是太高调了~

其实修电脑只是我的掩盖  其实我是擦皮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修电脑只是我的掩盖  其实我是擦皮鞋的

那你真的是太低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给的地方不对啊,,那个是时钟的点,,不是B5 B6

oh~是麽?无所谓啦~~~~~~反正又不是我修~~~~~~~~~

网友:
你M8G点位有没有

网友C:
完整的板号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整的板号给我~~~~~~~

MAXIMUS VIII GENE

网友A:
不用等了  他因为找不到点位  以经想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oh~是麽?无所谓啦~~~~~~反正又不是我修~~~~~~~~~

那这个点位图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等了  他因为找不到点位  以经想不开了

阿哈哈~你个骚逼~~~~~~~~~给我点时间

网友C:
我说过!给我点时间我能搞定!!!
不就是这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过!给我点时间我能搞定!!!
不就是这个嘛~~~~~~~

好吧,不过板子已经修复。先留在,下次可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