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下M2接口认不到

楼主(2017-05-05):
今天来了个客户,DELL15-7567装win10,带m2固态盘
我还是第一次装这户的
我寻思先进pe看看客户的数据。结果机械盘就是能认到固态认不到。但是他来的时候
固态里面装的是win10 而且还能进系统。按理说pe下也能检到才对。
后来怎么调也不行。后来查网上说pe下检不到M2接口直接装就可以。
我第一次整这种类型的。想问问大神PE能检到M2接口固态盘吗?
还是就是这个类型的机器检不到?还是我的PE版本的问题?

网友:
进WIN8版的PE也检不到?

网友:
M.2 需要驱动支持  WIN8PE 也不认的话就是没驱动导致的

网友:
M.2需要驱动支持,能原生识别到M.2接口的系统只有WIN10,WIN7,WIN8,包括衍生版的各种WIN7PE,WIN8PE,如果没有驱动,是无法识别的。这个以前的老03 PE在AHCI环境下识别不到新主板上的硬盘一个道理。

网友:
08pe也认不到

网友:
怎么导入M2驱动,怎么在PE下面能检到M2固态盘啊?跪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WIN8PE可以检测到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