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华硕x402ca 0.6不动刷bios没用。

楼主(2017-05-05):
   bios刷了好多次,
   板载内存全部加焊过了。

         还是0.6  电流不动。

网友A:
供电跟内存复位都找了吗?还有SMBUS是不是受控场馆出来过排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跟内存复位都找了吗?还有SMBUS是不是受控场馆出来过排阻的

好的, 我按照你说的,测量下。

网友:
电脑修好了,   我吧内存全部重新植球,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