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开机卡LOGO谁遇到过 是不是南桥挂了

楼主(2017-05-05):
板号DA0R08MB6E2 REV:E2   外设全拔了 现在卡LOGO 下面的进度条之前还走一点点  现在一点不走了   刷BIOS一样  谁修过 给点指示

网友A:
也有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显卡问题

独显供电拿掉了 一样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A:
那可以烤下南桥了,,是不是hm6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烤下南桥了,,是不是hm65的,,,,

这主意不错 我试试

网友:
好像DELL的机器检测不到硬盘 或者检测不过去也是卡LOG的

网友:
楼主  修好 了吗   哪里的情况啊

网友:
把网卡声卡拆了试试

网友: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有可能,换一个试试

网友:
lid开关,网卡,声卡,硬盘,usb都可能

网友:
   如果外设都拿完了还是卡机 那就换南桥试了

网友:
外设都拨了,检查下USB口,打下USB口的阻值,问下客户是插什么东西插坏的,还是突然就坏了,如果该搞的都搞了,那基本应该是南桥,放下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