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BENQ VW2245-T 驱动板[淘宝没找到]

楼主(2017-05-05):
BENQ VW2245-T 驱动板
驱动板板号:715G6198-M01-000-004F
T215HVN01.0  屏型号

兄弟们,我找一个驱动板,有的私聊我一下。
QQ 308608536

=====================

希望版主删一下:我把屏转给一个做翻新的同行了,电路板不找了。

网友A:
找不到自己修下吗,这个真的有点不好找,

网友:
这个TB看到要120呢,还是改通用板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自己修下吗,这个真的有点不好找,

主板发霉     用1小时花屏
用通用板,一直正常。改通用板,不好改也不用看。亮度有点底

网友:
外接12V供电的板,要用早期的2025方案通用板,多写几个程序应该可以。 如果不行,只能用2270的板了,但要加一个降压芯片把12V降到5V。

网友B:
这机器也很新,,淘宝上有这板子,说是太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也很新,,淘宝上有这板子,说是太贵,,

我把屏转给另外一个翻新 的同行了。不找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屏转给另外一个翻新 的同行了。不找了,麻烦~~~

现在的机器太便宜了,花这么大精力去修,确实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