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Y 华硕K40AB

楼主(2017-05-06):
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说是开不了机 ,客户拿到别的地方没修好,让我们给看看。
也是5.1的机器。

先上机器图方正R621Y
板号图

机器正面
板子反面

拆机发现没有修过,但是拆到CPU散热架拆不掉,有颗螺丝滑丝了。。。 上钳子  三分钟干松。。。

直接说维修过程,全板无短路 ,上电19V有。待机0005 不触发。没有3v 5v  EC也没有供电。  看来只需要 把3V 5V 修好就行了。。。

上论坛找图纸,发现这机器5V是OZ815 输出   3.3V 是经过1084转
所以只需要把5V修出来就行了。OZ815这芯片5年前修过。。。现在基本看不到了。测量1脚ON 3.3   2脚VIN  19V  3脚 VREF2.75 16脚 LDO5v

5v无输出。上管G级没电,下管G级5V

分析了下,基本条件都满足,可能是芯片坏了,或者反馈。上下管,电容,下管G级有5V 说明芯片是工作了的,只是保护状态。那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吧 。先换滤波电容。。。。

完美的5V 电压。。如果说有示波器应该就是秒杀。无奈 店里有台坏的示波器。。。。只能靠经验来修了。

修好了我才发现  这机器没动过 都没修过,上家是不是拆不开那个CPU的螺丝  所以修都没修。。。

亮机图来一张

另外一台不触发。华硕K40AB

上板号
板子正面
板子反面

经测全板无短路,无烧毁,无修,修进水。
裸板发现机器没有PWM3.3V 和5V +12VSUS也没有。。。

要想有12V  要先有5V
思路就是先修PWM3.3V  5V修好就应该好了。继续追查

RT8205C的LDO3.3V 5V都有的。

PWM3.3V 和5V 开启ENBL来自于VSUS_ON 实测为0V FORCE_OFF#有3.3V

追查VSUS_ON来自于EC的19脚 实测为0

继续追查EC IT8500的供电3.3V供电正常,时钟有压差。14脚ec-rst#3.3v  4脚RC_IN#3.3v  17脚LID_SW#3.3V   开关进EC的PWR_SW#3.3正常跳变。。。VSUS_ON没有正常的3.3V 直接换掉EC吧。。

换掉以后VSUS_ON已经为高电平,PWM 5V 3.3V 12V正常产生。维修结束

上一张亮机图
另外再说一句。员工请干好你的工作。老板请善待你的员工。

网友A:
方正修到过几个,一般是显卡螺丝柱子掉显卡换或者显卡直接虚焊的,这个显卡不是很好焊大家遇到要小心,华硕这台楼主理论不错,修的也比较简单。不错!

网友B:
员工请干好你的工作。老板请善待你的员工。赞一个,奸猾的老板会被员工抛弃!

网友C:
搞维修多久了?经验丰富  已加分

网友D:
这EC应该带程序吧,这应该也不排除EC程序出问题吧,之前有遇到刷EC程序好的,EC内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EC应该带程序吧,这应该也不排除EC程序出问题吧,之前有遇到刷EC程序好的,EC内部程序

键盘接线刷?

网友E:
楼主发贴每次都是图文并茂,支持已加分

网友F:
楼主辛苦了 图片和图纸一看就懂

网友:
很厉害的感觉呢

网友G:
楼主修的方正故障和我前段时间修到的一样

网友H:
经验 比较丰富   技术老道

网友I:
楼主用的这款可调电源怎么样啊看着不错

网友:
厉害,这些信号怎样查,和怎样识别啊。

网友:
思路明确,是个高手

网友:
老司机。。牛XX.......已加分。。

网友J:
RC_IN#是什么信号啊,求指教

网友K:
果然老司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网友:
写这么多,辛苦了。  借鉴了

网友:
理论功底很深   没走一点弯路  借鉴了 谢谢

网友:
老司机就是好,,秒收钱

网友L:
楼主技术了得,已加分。还有,华硕的板连元器件编号都没有,居然有图纸。

网友M:
加分了 方正的那个是一个通病故障

网友:
LZ经验丰富,图文并茂,好帖,已加分

网友N:
想不到  楼主还能修到 那么老的机子

网友O:
楼主再使用这个方法上很准确吗?“下管G级有5V 说明芯片是工作了的,只是保护状态。那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吧 。先换滤波电容。。。”

网友:
好贴啊  思路清晰

网友:
员工请干好你的工作。老板请善待你的员工。赞一个  修得干净利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正修到过几个,一般是显卡螺丝柱子掉显卡换或者显卡直接虚焊的,这个显卡不是很好焊大家遇到要小心,华硕 ...

都是直接秒杀的机器,没有2个故障。一休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员工请干好你的工作。老板请善待你的员工。赞一个,奸猾的老板会被员工抛弃!

是的,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维修多久了?经验丰富  已加分

可以看我注册账号的时间开始,中间有停过1年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发贴每次都是图文并茂,支持已加分

习惯这样发帖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辛苦了 图片和图纸一看就懂

习惯这样发帖简单明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的方正故障和我前段时间修到的一样

看你头像是兵哥哥啊。。。兵哥哥也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验 比较丰富   技术老道

时间长自然经验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的这款可调电源怎么样啊看着不错

兆信的吧。。。你上淘宝搜搜

网友P:
引用 网友J:
RC_IN#是什么信号啊,求指教

应该是转换过来的AC_IN#  ,这个条件查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果然老司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主要是认证通过了,就有心思发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技术了得,已加分。还有,华硕的板连元器件编号都没有,居然有图纸。

K40AB 很老的机器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分了 方正的那个是一个通病故障

版主 也来捧场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想不到  楼主还能修到 那么老的机子

是啊  两台都是很老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再使用这个方法上很准确吗?“下管G级有5V 说明芯片是工作了的,只是保护状态。那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吧  ...

基本条件都满足   我觉得是这样下管都有5V了,芯片肯定是正常工作的。肯定FB 啊  检测脚有问题  要不就滤波、、这种大电容 一般都先换。。。

网友Q:
LZ是修很多年的老师傅了,像新手多修这样的机器提升技术应该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Q:
LZ是修很多年的老师傅了,像新手多修这样的机器提升技术应该很快

是的哇。。。。。新手现在还有人愿意修电脑嘛

网友:
都是待机方面的事情,还好。不算太难。加分鼓励

网友:
思路清晰很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P:
看你头像是兵哥哥啊。。。兵哥哥也修电脑???

那是以前   现在离开军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应该是转换过来的AC_IN#  ,这个条件查的少

哦哦,我还以为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腻害···········想想自己,应该是玩完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G:
那是以前   现在离开军队了

卧槽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网友:
ASUS k40的机器北桥最易出问题,估计用不了多久北桥就出问题了

网友:
多看看精华帖子,增强自己的技术

网友G:
引用 网友P:
卧槽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修各类品牌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各类品牌的笔记本

在哪里修。。。

网友:
看 到 这机器老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