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j i5-4200 代换i5-5200 成功 测试都ok

楼主(2017-05-05):
接到一个华硕x455lj 客户买了三个月 使用中未充电突然关机不能再开机  保内  大学生在别处检查过别人 动了烙铁   差点待机0.18  大家都知道的 cpu坏 告知  帮其处理一下 不影响保修  或者换u  i5  换u 750 客户让我确定下是不是u坏 是的话 换掉 (担心售后太久回家挨骂) 拆机 测 3.3v 对的0 桥供电对地0 确定u坏  给客户淘宝搜了下 sr0.. 就是i5-5200 淘宝价 700 测试  750全新   客户同意 留机 找了下只有sr170    i5-42 0 0  基地查了下有人遇到并查出引脚定义一样但没敢换最后还是换的同型号 多数人认为不能换 找不到资料 先给自家u植珠 突然想起我有着料板 当然u被换走了(装在一个麦本本上)记得当初这板上是i5-4210u  外观和5200u很像的 既然同样的板上可以装4210 和5200  那 4210 和4200 可以代换的  那 4200 和5200 也应该可以代换的  拆u 上u  客户这会儿回来了  好巧 心里打鼓呢 。。 洗板水搞好面子工程  通电 待机0.018  开机 跳变 电流0.6 -0.8 不亮 。。。。。 又等了七八秒你懂的 就在担心u太烫 把电的时候闪了下华硕logo哈哈   硅脂散热片 刷个原厂BIOS   开机 秒亮  装机测试 功能都ok  微信收钱下班 。。。。。

网友:
为何搜不能搜帖子 说是金币不够了?

网友A:
之前我同事也代换过一个,费时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同事也代换过一个,费时费力

很快啊 植株半小时换上10分钟有现成的  就和换个显卡一样快

网友:
这U植珠不好植,U变形,钢网用不上,人工费时眼花.
请教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B:
想加10分给你,发现只能加3分了,规则变化莫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加10分给你,发现只能加3分了,规则变化莫测.

谢谢哈哈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加10分给你,发现只能加3分了,规则变化莫测.

有个新款植锡台 你淘宝搜下土豪金很好用没植锡台就把芯片对好之后 用锡箔纸贴在刚网上植好珠之后用刀子对着u周围划开 然后用风枪轻轻加热 带着锡珠芯片会掉出来  然后找个方便的地方 风枪固定锡珠就行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新款植锡台 你淘宝搜下土豪金很好用没植锡台就把芯片对好之后 用锡箔纸贴在刚网上植好珠之后用刀子对 ...

你说的是什么 直球台啊,我没找到

网友:
什么植珠台?我也没找到,楼主能发帖说说详细过程吗?我一定去加分

网友:
就是这个啊

网友:
很方便 的 不用螺丝固定了 磁铁的 固定也简单直接 转动最下面的那个固定 很好使用 省时省力

网友:
厉害。现在板子遇到U死的基本不修了。成本太高,芯片假的都一堆。。何况U。。

网友(2017-06-09):
手上一个没敢换。成本太高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学习了

网友:
换U成本很高吧

网友:
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