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3s有时亮机有时不亮,进水

楼主(2017-05-05):
有时可以开机正常使用,有时电流只是上到0.5a,测cpu电压已经出来了,CPU的pg也有了,主板时进水的,是不是那里有腐蚀,查看主板时,不经意碰了个地方就亮机了,经观察主板已经腐蚀短线,把漆挂掉,飞线ok,所以修电脑要注意观察就对了,图片就不上了。
华硕

网友:
进水仔细观察进水区域 这是必须的

网友:
如果进水之后马上处理还好,就怕放久了。。把线路都烂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