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拍照黑屏 闪光灯打不开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05):
iPhone6手机拍照黑屏 闪光灯打不开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拍照黑屏

  接顾客一台iPhone6手机,描述问题是,手机拍照黑屏,前后摄像头打开黑屏,闪光灯打不开。

iPhone6手机拍照黑屏 图1

iPhone6手机拍照黑屏 图2

  首先拆开机器,取下主板,开始量前后摄像头座子阻值,发现都正常。然后抠掉摄像头,开机测量供电,发现摄像头供电没有,通过点位图可以看到这路供电来自摄像头供电管。

  拆下供电管,发现已经破损了,难怪没有供电。通过点位图可知,供电管将4.2V供电降低至2.85V给摄像头供电,由于手上没有拆机板,所以选择了借电的方式,从指纹处有一路3V供电飞线至供电管2.85V一脚,最后用绿油固定!

iPhone6手机拍照黑屏 图3

  装机测试。

iPhone6手机拍照黑屏 图4

  开机以后分别打开前后摄像头,正常,拍照,录制视频也正常,闪光灯也恢复正常了!

iPhone6手机拍照黑屏 图5

iPhone6手机拍照黑屏 图6

  至此,iPhone6手机拍照黑屏,闪光灯打不开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网友:
楼主是专业转载啊

网友:
    给原创点赞喽,句容哥是打假专业户

网友:
摄像头和闪光灯关系很密切

网友:
思路很清晰···先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