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把一显卡上的四个有孕电容换了,今天上机试了下,居然 把电源烧了。

楼主(2017-05-05):
显卡看不到型号了,就是古董级的吧。
焊的水平很差,替换了四个电容:3个6.3V  1500μf是规格相同代替,一个16V  470μf是用的25V  470μf代替的,焊上后电脑能显示但进不了系统,然后把焊点又加焊了下,今天到单位电脑试了下,单位电脑先开机进入系统,工作忙好关机,换上修过的显卡,居然不开机,一点反应没有,再换回原显卡也没反应,拆下电源,短接电源测试,证明是电源坏了,换了个电源正常启动,再换修过的显卡,还是没反应,不敢再试了,换回原显卡第一次不显示,重新插拔显卡后正常开机。
请教下各路大神:怎样检查显卡是哪里短路了?真的是显卡把电源烧了还是巧合?

网友:
我猜 你那电源可能原本也不行了 显卡最高12V  12v短路按说应该保护

网友:
全部是古董级的装备,难怪昨晚在家里没事,家里电脑是700W的长城。单位杂牌的古董级。估计有年头了。

网友:
和换电容没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哪里焊接短路了?

网友:
焊接短路了吧

网友:
不会是把正负极焊反了吧

网友:
正负极没反,今天把电容焊下来,再测显卡板上电容的二个脚,居然是短路的。

网友:
那里短路,测各个供电的对地阻值就行,一般核心供电对地阻值很低,这个暂且可以放一边。只要保证不开路就行。

网友:
这个真心不会,只是看到有鼓包的电容,手里废主板也多,就掉下换上了。不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测试还搭上个电源,烧了一个电源。

网友:
估计是你的水平问题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