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上电过程分析

楼主(2017-05-05):
                                                   笔记本开机上电过程分析
                                        INTEL 4系列芯片组的笔记本一般开机过程
1、在没有任何的电力设备(没有插上电源电池和电源适配器)的供电时候,通过主板内部的纽扣电池3V给南桥内部模块的RTC电路供电,RTC电路得到供电电压(VCCRTC)后,南桥内部的32.768KHZ晶振会起振,延时产生南桥的RTC电路的复位信号(RTCRST#/SRTCRST#)。
2、插上电源电池给主板供电的时候;或者插上电源适配器给主板供电的时候,经过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供电转换电路后,产生主板的公共点的电压,主板的公共点的电压给待机供电芯片供电,待机的芯片内部产生待机的线性供电电压。待机电路的线性的电压分别给南桥的RTC电路供电、EC的供电和BIOS的供电。
3、EC得到待机供电电压后,EC给晶振供电产生EC的待机时钟(有的免晶振),EC待机供电延时产生EC的待机复位后,EC就会发出片选信号选中BIOS信息,EC会读取BIOS程序配置自身脚位。
4、如果单用电源适配器供电时,EC检测到充电芯片发过来的电源适配器的检测信号后;或者如果电源适配器和电源电池同时存在时,EC检测电源电池的电量,电量不够的时候,充电控制芯片会自动给电源电池充电。EC检测到充电芯片发过来的电源适配器的检测信号后。采用电源适配器供电方式。EC会自动发出信号开启南桥的待机供电电压(VCCSUS3_3,V5REF_SUS),然后EC发给南桥一个叫RSMRST#信号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如果单用电源电池供电方式。当EC检测电源电池的电量不够的时候,EC控制充电芯片会自动停止电源电池放电;当EC检测电源电池的电量够的时候,EC控制充电芯片会自动使用给电源电池放电。EC需要收到开关触发信号后,才会去开启南桥的待机供电电压,EC会自动发出信号开启南桥的待机供电电压(VCCSUS3_3,V5REF_SUS),然后EC发给南桥一个叫RSMRST#信号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以节省电力。
5、按下电源开关按键后,EC收到电源开关控制信号和盒盖开关控制信号后,EC会延时发送一个高-低-高的跳变开机信号给南桥内部模块的PWRBTN#脚。
6、南桥的待机供电条件正常,且收到PWRBTN#的信号后,分别依次拉高SLP_S5#、SLP_S4#、SLP_S3 的信号。SLP_S5或S4#控制产生内存供电。SLP_S3#控制产生桥供电、内存VTT供电、接口供电、屏供电、总线供电、独立显卡供电。
7、EC延时发出信号或者其他电路转换来开启CPU的核心电压(VCORE)。至此,整机的供电电压全部开启。
8、CPU供电正常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最终送达南桥VRMPWRGD脚。
9、CPU供电正常后,通过电路转换开启时钟芯片,产生各路的时钟。
10、南桥收到了供电、时钟、VRMPWRGD,并收到EC或供电电路电路转换来的PWROK后,南桥会发出CPUPWRGD来通知CPU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并同时发出PLTRST#和PCIRST#信号。
11、北桥收到PLTRST#后,发出CPURST#信号给CPU,CPU正式开始工作。
12、CPU复位正常后发出ADS#给北桥开始寻址,CPU发出地址指令通过北桥到南桥到BIOS的片选信号引脚。BIOS通过上电自检程序原路返回数据信号给CPU,开始检测硬件。
  13、初始化PCIE控制器、检测内存。
  14、初始化KBC、网卡、声卡。
  15、初始化显卡,开启屏供电和背光。
  16、显示开机LOGO ,自检内存,检测外设。
17、引导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