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LA-9641P 有待机不跑码,一根线搞定。。

楼主(2017-05-05):
机器型号:联想G510板号: LA-9641P
故障:有待机可触发不跑码
同行送修的机器,看外壳轴部已摔裂,接电待机0.014,触发0.075停住,留机维修。。
机型:

摔的部位

待机电压

触发上电

维修过程:
拆机,发现很多罗丝都没了,应该是同行自己拆的(很多罗丝都打滑丝了),拆出主板,仔细扫描了一下,没发现修的痕迹,。。
测了全板各供电阻值正常,接电待机0.014,3V 5V正常,触发到0.075不动,首先想到应该是二级电压没出来。。测了下CPU供电PL901为0,打开图纸,找到PU901,测36脚VCC 电压为0

找到+5VS 来自于+5VALW转换而来,

测U38控制级为0V,来自于+VSB,  受控于Q110的SUSP  ,测SUSP3.3V, 这里走了点弯路。。。追查SUSP

来自于+RTCVCC和+3VLP  受控于Q117的2脚SUSP#,实测SUSP#为0V,这个信号有印象,来自于EC的116脚开启S电压。实测电压为0V,  完了以为要换EC.....KB9012带程序,

正拍桌子抓头的时候,眼角余光描到可调电压,呀。。。。咋是0.014待机了,我明明触发到0.075的,再次触发到0.075,测EC 116脚发出高电平SUSP#3.3,...差那么一点点就掉坑里了。。好了,回到U38 电压转换,SUSP电压0V截止Q110,  测+VSB为0V...找到+VSB直接来自B+电压

测PJ202结点有19.5V   ,应该是断线了,直接飞线PJ202到R647的1脚,。。

再次触发上电1.几,接屏亮机。。

到此维修结束,走了点小弯路,不对的地方恳请大家指点。。
最后重点: 维修一分钟,发贴不轻松。您要此路过,赏点下载分。  小弟谢过!

 会员20077300鑫豆2024-5-21 11:51

网友:
这线飞的太粗犷

网友A:
VSB断线导致U38不导通  其实你在修的时候应该看下上拉电压有没有的 碰到过很多这种问题了 我一般都会先量下上拉 然后再去查信号

网友B:
修机心切,没注意那么多,以后尽量美观,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B断线导致U38不导通  其实你在修的时候应该看下上拉电压有没有的 碰到过很多这种问题了 我一般都会先量下 ...

脑门一下短路,测Q110导通以为被拉低了, 谢谢指点。。

网友C:
请问楼主说的ec带程序是以机器型号板号判断的还是以ec型号判断的  我想学习下 在这先谢谢楼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学习了

共同学习,兄弟觉得有用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说的ec带程序是以机器型号板号判断的还是以ec型号判断的  我想学习下 在这先谢谢楼主啦{: ...

ec型号判断

网友E:
飞这样长的电线 也太猛了吧。。。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这样长的电线 也太猛了吧。。。小伙子

一般我都是抽一根屏线飞的,  没注意那么多

网友F:
应该是机器摔坏了,主板断线   加分了

网友G:
维修须细心,做事须谨慎,我得向LZ学习,EC带程序这本事我还不行...

网友H:
好像这个VSB断线的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机器摔坏了,主板断线   加分了

谢谢加分!

网友I:
楼主判断还是很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维修须细心,做事须谨慎,我得向LZ学习,EC带程序这本事我还不行...

修的时候遇到了,然后程序你还刷不了,然后你就跟记仇人一样记住它了。。

网友:
这水鱼捡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好像这个VSB断线的有点多。。。

断线追出来了还是比较省事的,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判断还是很准确的

差那么点掉坑里了

网友:
要天天捡一萝寛就好了。

网友J:
哥,你这个不是不跑码故障。

网友J:
已加分。不用谢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追出来了还是比较省事的,谢谢支持。。

不用谢,都是搞维修的,一家人。

网友:
引用 网友K:
必须像楼主学习

哥,打赏点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哥,你这个不是不跑码故障。

这个准确叫什么?  能触发,电流微上升不动!

网友L:
刚看有点绕 不过还是看懂了   已加分 发帖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已加分。不用谢我

不说声谢谢,难掩饰我内心的兴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刚看有点绕 不过还是看懂了   已加分 发帖不易

走了点弯路,谢谢支持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修机心切,没注意那么多,以后尽量美观,谢谢加分鼓励。。

第一是修亮且测试稳定 其次才考虑什么美观 加分了

网友N:
线飞的长了点,,现在钱难赚,,线短点省着用吧。。

网友O:
你不是说SUSP为0V的嘛 再开一刀又变3.3V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准确叫什么?  能触发,电流微上升不动!

缺点压, 或者无复位 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M:
第一是修亮且测试稳定 其次才考虑什么美观 加分了

谢谢大神鼓励加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修的时候遇到了,然后程序你还刷不了,然后你就跟记仇人一样记住它了。。

呵呵,你可真幽默............

网友B:
引用 网友N:
线飞的长了点,,现在钱难赚,,线短点省着用吧。。

说的有道理,以后能省就省点。。。兄弟的下载分帮忙加点吧,省着就浪费了

网友:
发贴不易,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P:
前面你都测了VSB 0V    SUSP 3.3V 了。怎么还去查SUSP .你是自己想把自己搞死的节奏啊1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不是说SUSP为0V的嘛 再开一刀又变3.3V了????

SUSP为G3状态电压,待机时3.3V,.触发后EC发出SUSP#控制SUSP为低电平开启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缺点压, 或者无复位 之类

谢谢大神指点,以前修台式主板习惯叫不跑码。。。以后尽量措词严谨。。

网友Q:
上拉供电首先要测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你可真幽默............

很多故障都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时,记忆就很深刻,实践,一起探讨,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P:
前面你都测了VSB 0V    SUSP 3.3V 了。怎么还去查SUSP .你是自己想把自己搞死的节奏啊1

脑门一下进水了,。。主要是以为触发状态下SUSP信号本应该为低,而它保持在高电平,所以追它。。技术小白,大神帮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上拉供电首先要测试啊

测了,误以为被拉低了,走了弯路,。。大神帮忙加分鼓励下吧。。

网友R:
联想的机器特别爱断线尤其是转换电压的1

网友S:
技术不错  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联想的机器特别爱断线尤其是转换电压的1

可能跟客户摔过有关,。。发贴不易,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
蛮细心的,赞

网友T:
应该是飞线到R64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技术不错  老司机了

走弯路了路,共同学习,。。发贴不易,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T:
应该是飞线到R646吧

兄弟看贴好仔细。。
+5VS转换在板的另一面,+3VS转换和+VBS结点是一面,所以直接飞在+3VS的控制极上拉+VBS.
发贴不易,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
走了点小弯路,。。发贴不易,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U:
这个二级电压控制级竟然直接用公共点的电压 都不用升压

网友V:
这那里不跑码,这叫不上电!不跑码是指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cpu不发出自检

网友W:
你用的什么线飞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二级电压控制级竟然直接用公共点的电压 都不用升压

公共点电压上拉,为芯片导通提供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那里不跑码,这叫不上电!不跑码是指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cpu不发出自检

用词不准,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用的什么线飞的啊,

没用的屏线拆开,一堆细细的线,很好用的。。。飞的线长了点忘记剪短点。。

网友X:
板层断线了吧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板层断线了吧  学习了

摔的机很多断线的,。。。发贴不易,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Y: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Z:
测的时候首先是vsb常在电压。应比susp更加优先权。

网友AA:
学习了   维修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仔细的观察  以免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Y: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共同学习 。。
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Z:
测的时候首先是vsb常在电压。应比susp更加优先权。

谢谢指点。。我是先测的VSB为0V,  再测SUSP高电平,以为是拉低了所以走了弯路。。。。
发贴不易,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兄弟看贴好仔细。。
+5VS转换在板的另一面,+3VS转换和+VBS结点是一面,所以直接飞在+3VS的控制极上拉+V ...

嗯嗯,分已加,写帖子确实不易,继续保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学习了   维修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仔细的观察  以免少走弯路

确实是,有时候误判掉进坑里爬都爬不出来         发贴不易,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AB:
转换后继出问题的 修的挺利索

网友AC: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  就这飞线的线不怎么好

网友AD:
修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嗯嗯,分已加,写帖子确实不易,继续保持哈

谢谢加分,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转换后继出问题的 修的挺利索

谢谢支持,。发贴不易,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AE:
哈哈哈 加分鼓励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  就这飞线的线不怎么好

谢谢指点,修机心切,所以。 。。兄弟帮记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修的还是不错的

谢谢支持,。。发贴不易,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哈哈哈 加分鼓励下

谢谢支持  。。

网友AF:
旁边应该有B+供电的,这么长的线确实不太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旁边应该有B+供电的,这么长的线确实不太美观

谢谢指点。。。主板塞在壳里客户又看不到

网友AG:
还是修这些机器舒服,不伤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还是修这些机器舒服,不伤神

比换这换那的强多了,一根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学习学习  辛苦楼主

谢谢支持。。
发贴不易,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AI:
理论知识功底牢固,厉害

网友AJ:
楼主很厉害,修这样的机器赚钱,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有道理,以后能省就省点。。。兄弟的下载分帮忙加点吧,省着就浪费了

已经评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理论知识功底牢固,厉害

谢谢支持,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很厉害,修这样的机器赚钱,加分了

谢谢支持,
兄弟把分加哪了?,没看到啊

网友N:
不客气,应该的我也是小小白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客气,应该的我也是小小白向你学习,。。。

兄弟谦虚了,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AK:
为什么一上去就去找CPU的电压,待机0.075难道不应该先从EC的SLP_s#开始么

网友AL:
路过,学习了,只是这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K:
为什么一上去就去找CPU的电压,待机0.075难道不应该先从EC的SLP_s#开始么

待机0.014,触发到0.075,二级转换电压没出,习惯从CPU供电入手,其实查哪先都会慢慢指向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L:
路过,学习了,只是这飞线。。。。。

能解决问题故障的线,就是好线,。。是否漂亮就不管它啦

网友AM:
这优美的线条 飞的。
chenfanghuan
飞过头了
详情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一环套一环的走

网友AN:
楼主技术不错,厉害啊, 我最讨厌修摔坏的机器了 哎
chenfanghuan
确实有些摔的机不稳定,掉电很头痛。。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M:
这优美的线条 飞的。
飞过头了

网友AO:
仁宝代工的这种板,这个地方问题好像很多的
chenfanghuan
老司机遇到这问题都是秒杀的
详情

网友:
维修不易 已加分!~
chenfanghuan
谢谢支持。。
详情

网友:
维修不易 已加分!~

网友:
天天如此 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给你加分,别看这一根线 也许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下去了 ,尊重劳动者,尊重技术员,尊重原创帖
chenfanghuan
谢谢支持。。贴子下面有个 评分,。点击就可以加了。。
详情

网友:
不知道怎么给你加分,别看这一根线 也许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下去了 ,尊重劳动者,尊重技术员,尊重原创帖

网友AP:
这神奇的飞线,牛
chenfanghuan
谢谢支持。
详情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经验很好!!

网友:
线飞的太好看了

网友:
线飞的太好看了.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AQ:
分析的很详细,适合新手学习。加分支持了
chenfanghuan
谢谢支持。。
详情

网友:
修笔记本还是的细心。。。楼主真细心

网友:
一根线300
chenfanghuan
同行机,一半都不到
详情

网友:
不错啊,结果很简单,过程很崎岖,做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楼主技术不错,厉害啊, 我最讨厌修摔坏的机器了 哎

确实有些摔的机不稳定,掉电很头痛。。

网友:
别看是根线   修的是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仁宝代工的这种板,这个地方问题好像很多的

老司机遇到这问题都是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R:
维修不易 已加分!~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S:
不知道怎么给你加分,别看这一根线 也许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下去了 ,尊重劳动者,尊重技术员,尊重原创 ...

谢谢支持。。贴子下面有个 评分,。点击就可以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这神奇的飞线,牛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分析的很详细,适合新手学习。加分支持了

谢谢支持。。

网友:
同行机,一半都不到

网友:
分析不错 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AT:
手机像素不行看不清楚

网友:
顶一下,支持,发帖不易

网友AU:
待机时候susp#为低,susp为高,当按开关后susp#变成高,susp变为低,是这样的 时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U:
待机时候susp#为低,susp为高,当按开关后susp#变成高,susp变为低,是这样的 时序吗?

是的,看贴很仔细。。。记时序不如电路追查出来记得牢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手机像素不行看不清楚

干维修,买不起好手机,穷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时间就是效益,快才是硬道理

网友AV:
其他电压全出来吗 为什么直接找CPU电压了

网友:
修的不错 讲的很清楚

网友:
这个机器前几天修道一个   结果没有修好 还给客户啦真心塞  早知道多留几天啦

网友AW:
我还以为楼主说的走弯路是susp#这个信号本来就是低电平有效呢,我一般看到这个#就会以为低电平有效,我错的很离谱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不错,+VSB是上拉的当时楼主就想查过电阻另一端吗?差一点就跑完了。。。说不定还会搞出别的意外来。

网友:
大神看你帖子也差点绕了

网友AX:
不错 掉电后没看可调电源。这个问题的确是要重视,LZ维修很仔细 佩服。但是那根线个人觉得不美观,其次没弄好容易出现二次故障。可以把连接点2边用万用表打下通断 在飞条航空线。

网友:
捡钱了,这样的事情,天天遇到才是好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修机器是天马行空

网友:
飞线  方便 简单

网友:
G510这个机器不是很好修

网友:
看似简单的二级电路问题,不要是细微观察,要很长时间才能把+vsb问题查出来

网友AY:
以为不会掉电,哪知在你不留意的时候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V:
其他电压全出来吗 为什么直接找CPU电压了

触发后第一个电压习惯测试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我还以为楼主说的走弯路是susp#这个信号本来就是低电平有效呢,我一般看到这个#就会以为低电平有效,我错的 ...

带#的正常都是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X:
不错 掉电后没看可调电源。这个问题的确是要重视,LZ维修很仔细 佩服。但是那根线个人觉得不美观,其次没弄 ...

首先打了阻值正常,测了不通,后才飞线的。。。飞完线后会用绝缘带贴一下结点。。。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Y:
以为不会掉电,哪知在你不留意的时候就掉了

确实是这样,。差点掉坑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打了阻值正常,测了不通,后才飞线的。。。飞完线后会用绝缘带贴一下结点。。。谢谢指点

分享个经验 节点那我喜欢用绿油或者是热熔胶 这样问题更少。可以防止时间长了氧化

网友:
修主板要胆大心细 楼主水平确实高啊~学习了

网友:
这条线不能飞的短一点吗?

网友:
就是捡钱了。

网友:
飞线又长又粗,不怎么美观了!

网友AZ:
我一般电路查查就掉坑里出不来了 多看看有思路的帖子 大有裨益 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Z:
我一般电路查查就掉坑里出不来了 多看看有思路的帖子 大有裨益 已加分

兄弟谦虚啦。。。谢谢加分!

网友:
楼主理论刚刚的,点赞

网友:
有两哈兹  没得说

网友BA:
我也修了个510搞得都蒙了,技术有点跟不上了,以前的机器还行,这阵子就总是修不好,还总收到二修机

网友:
想知道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
算是通病吗

网友:
进水段的线吧,不然一般不会断的这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A:
我也修了个510搞得都蒙了,技术有点跟不上了,以前的机器还行,这阵子就总是修不好,还总收到二修机

修机有时看心情,看灵感,看运气。。

网友:
修机子还是要细心

网友BB:
是飞线到R646吧 大神   飞线跟我有的一比 都是实在人  接的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是飞线到R646吧 大神   飞线跟我有的一比 都是实在人  接的牢固

兄弟看贴好仔细。。
+5VS转换在板的另一面,+3VS转换和+VBS结点是一面,所以直接飞在+3VS的控制极上拉+VBS.
谢谢兄弟加分鼓励!

网友:
呵呵,弯路是必不可少的,要不然一下子就好你哪能收那么多钱。 就像别人以为的 换一个电容成本才几毛钱 收个几块钱得了

网友:
修的不错,以后继续关注你

网友:
修的还是不错的  这点失误谁都会犯的

网友:
楼主思路好 羡慕 基础扎实

网友:
g510板子太瓤 动不动断线

网友:
可见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好经验,亲几天遇到一个这样问题,

网友BC:
楼主还真的是细心呀, 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机器摔坏了,主板断线   加分了

谢谢支持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BC:
楼主还真的是细心呀, 不错的经验

经验不足,走弯路了,谢谢支持!

网友BC:
引用 网友B:
经验不足,走弯路了,谢谢支持!

我也有个个板子摔过,断线,时好时坏,查了半个月才找到断线的地方,我去 差点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C:
我也有个个板子摔过,断线,时好时坏,查了半个月才找到断线的地方,我去 差点放弃了

摔过,进水,就喜欢断线   ,还好兄弟没放弃,

网友BD:
修的不错,主要在于细心观察,我问下楼主你修这机器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BD:
修的不错,主要在于细心观察,我问下楼主你修这机器用了多长时间

一个多小时吧,中间走了小弯路卡顿了一下,。。这种问题大神应该都是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多小时吧,中间走了小弯路卡顿了一下,。。这种问题大神应该都是秒杀的。。

一个多小时也是可以的,毕竟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过,进水,就喜欢断线 ,还好兄弟没放弃,
是呀,还好用户好说话,说是慢慢搞

网友:
认真看完,学习到了。

网友:
楼主 大神 以后多多分享帖

网友:
小小白 学了不少 给你点赞

网友:
分析很祥细。思路很清晰

网友:
看楼主发帖,思路清晰,过程明了,有图有真相,很是佩服,言下之意就是说我的技术还是差多啦呀,看懂了一部分,主要是开机时序 ,维修思路的欠缺。总之,学习一点是一点,慢慢积累,感谢分享!

网友:
老司机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2017-06-11):
发现LZ不但技术好台面也好整齐

网友:
呵呵 简单问题就是好搞

网友:
来自: 河南许昌
二级电压没有 先测量 上拉电压 以及控制三极管的 B级电压变化

网友:
查出问题就简单,查不出就想吐

网友:
楼主一针见血,不错不错不错

网友:
二级电压没有 先测量 上拉电压 以及控制三极管的 B级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