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s-13ISK三星固态改win7 系统

楼主(2017-05-05):
一个三星CM871 2.5 7MM 128G固态硬盘,故障为:在机器BIOS下能看到硬盘型号。进传统PE跟外接都找不到硬盘。装不了WIN7系统哦 解决方法借鉴苹果装系统的方法 要做专门的引导分区安装过程,用NVME+系统 专门镜像 文件太大需要联系

网友:
可以发文件放在网盘里,然后把网盘链接分享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三星的NVME麻烦  上次一台没找到硬盘驱动   这次碰到一台INTEL硬盘的  装的WIN10         用UEFI启动制作一个原版镜像  BIOS不改 到分区的时候加载一下驱动  后面的都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