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进系统蓝屏 进PE蓝屏 卡LOGO维修经验

楼主(2017-05-05):
故障如题
维修过程
     同行拿过来 开机进系统蓝屏 进PE蓝屏 硬盘扫描没问题 更换内存
更换CPU  问题一样 刷了BIOS也一样 摸南桥很烫 怀疑南桥坏。找了没有现货。拿起来加焊下故障一样。量了CPU 集成供电只有0.4V 觉得有点低。就去掉上下管从旁边供电管拉了个1V电压  还是一样开机蓝屏  上论坛看了下。发现很多这种故障  (集成供电CPU没有工作 前0.5V电压是正常的  很多人说是CPU MOS管坏了 。但是没人说修好)。我以前也修很多这种管短路的  刚才量供电正常 就没有去量。我量了两组供电的上管G极 一个1.4V 一个1.1V   这就不正常了 换了1.1V供电管 还是一样  换了PU4301 控制芯片 也产生了1.4  再进PE  不蓝屏装系统也可以了  但进系统会花屏死机   再换刚才CPU集成电压拉线去掉 换上MOS 上下管 进系统正常了   反复测机 无问题   本人文笔不好

网友:
总结:如遇这种故障就量两组上管G极的电压是不是有差  大家有分就送点  谢谢 了

网友:
我的是进系统到方块死机,pe到滚动条死机,同时掉电流,cpu供电三组管分别是1.11、1.10、0.92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V470和B470就那几个铁管容易坏,有些还会烧CPU,集显上管坏了百分百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