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175d 指示灯 闪

楼主(2017-05-05):
有谁修到过联想175d的显示器  指示灯 闪           程序下了几个了

网友:
细一点描述啊。。。就只有灯闪么?

网友A:
电容爆了没,或者程序问

网友:
首先要检查的是电源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还是拆开
上个显示器内部图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爆了没,或者程序问

程序    下了好几个

网友:
不要一味的写程序,许多人都是盲目地写程序,程序不是万能的! 修机子要有个起码的思路:先查供电、时钟、复位,只有这三要素正常前提下,才考虑程序问题。  实测电压呢?

网友:
看下供电是不是在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