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求救rsag7.820.1731/roh ver.f 电源板

楼主(2017-05-05):
故障:通电短保险
基本测量:蜂鸣档测整流桥ac 值为1000多 如果把整流桥拆下 测整流桥无限大 前段电路也是无限大 只要装上整流桥就有值 请高手们指教
电源

网友:
整流桥怎么会无限大呢 应该 有4个二极管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