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1 i3独显加电不亮维修,及备份BIOS

楼主(2017-05-05):
      接了一台惠普431,i3独显的,裸机测,电流上到1.2左右不显示,切换大小写键,键盘灯有反应,于是下了个南桥BIOS刷完现象依旧,果断上BGA加焊显卡,焊完亮机了,刷回原来的BIOS,依然能亮,于是备份下南桥和EC的BIOS,总结一下,因为之前修过这款机器也是焊显卡好的,这个机器散热片和显卡中间应该压有一个硅胶垫,这台机器之前有人动过风扇和散热片,显卡上面压得硅胶垫不见了,涂了很多硅胶,这样肯定不行,时间长了,显卡就烧虚了,之前也修过这款电脑,同样的问题,所以大家要注意修完处理好扇热,补上硅胶垫

HP431 HM65 i3独显BIOS.rar

网友:
在需要谢谢了

网友:
备份的BIOS。最好是改下ME、这样下载下来用就不会出现开机慢什么的了

网友:
留着备用,谢谢楼主

网友:
修过显卡北桥什么的肯定要处理好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