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T6779D 电压检测脚

楼主(2017-05-05):
B75M-PLUS IO NCT6779D 电压检测脚是103-106  正常电压1.0V,一般都是过高报错重启,把电压高的两个电阻拆掉都和旁边的短接就好了

网友A:
这个和NCT6776一样,只不过部分针脚有点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NCT6776一样,只不过部分针脚有点区别。

请教版主,我有一块主板ga-h61m-ds2 V2.0不出CPU供电(之前的电压都正常),CPU供电芯片95836,供电 EN(VTT_PWRGD 1.06V正常),按饼哥帖子上说的去掉18脚电阻,CPU供电出来了1.1v,CPU供电芯片已经换了两个了,后来没办法把从芯片也换了,上官网刷了BIOS,还是不出CPU供电,请问我还要往哪里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我有一块主板ga-h61m-ds2 V2.0不出CPU供电(之前的电压都正常),CPU供电芯片95836,供电 EN(V ...

拿掉电阻 出电压的   重点检查芯片其它引起的工作状态    拿电阻 出电压  证明PWM电路基础部分是没问题  重点在于芯片的其它检测脚  例如  过压检测 过流检测  等 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我有一块主板ga-h61m-ds2 V2.0不出CPU供电(之前的电压都正常),CPU供电芯片95836,供电 EN(V ...

全板时钟出来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板时钟出来了没有?

没出来,这板可以确定是桥挂了吗?PWROK APWROK正常,桥不发出PROCPWRG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出来,这板可以确定是桥挂了吗?PWROK APWROK正常,桥不发出PROCPWRGD

如果主板上的各路供电除去CPU供电之外与核显之外,别的都正常,两个PG也被桥正常接收到,桥到BIOS之间通讯不存在问题,BIOS芯片完好且资料固件完整,那基本可以判断桥出了问题。因此CPU供电先决条件之一就是全板时钟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主板上的各路供电除去CPU供电之外与核显之外,别的都正常,两个PG也被桥正常接收到,桥到BIOS之间通 ...

这个是桥的问题,加焊桥CPU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桥的问题,加焊桥CPU供电就出来了

应该是虚了导致板子不能正常出时钟信号。出了时钟,然后就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