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利浦239CL2不开机

楼主(2017-05-05):
今收到飞利浦液晶显示器型号是239CL2刚接电源电流是0.00没有反应,刷BIOS后电流就从0.02到0.16反复跳变几次,就电流为0.00,这个是程序不对还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刷BIOS

网友:
可能是程序不对吧

网友:
我刷程序都是换个芯片刷。。不动原机的那个ROM。

网友:
刷完程序有反应了 还是程序没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