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扩容硬盘,掉点 掉皮

楼主(2017-05-05):
6S扩容硬盘时,掉点了,有一点掉皮,用吸锡带,吸锡时掉皮的部分变白了,会不会和焊点粘连。敢问各位大侠,掉的一个点怎么补,掉皮的部分怎么处理。万分感谢

网友:
掉点的就要处理了,掉皮的用绿油

网友:
变白是沾到锡了涂点绿油,掉点就要看有点位图有用的点要飞线

网友:
绿油可以屏蔽

网友:
和我练手的时间一样  , 自己摸索有点难 .看大神回复把

网友:
掉皮的地方用绿油阻隔,完了之后一定要测量一下掉片周围的焊点是否对地短路,掉点就不要说了吧 ,大家都知道用 飞线大法。

网友A:
虽然不会修手机,但听说苹果手机做工、材质都很好,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感谢大神的回复,练习中。。。。

网友B:
刮黑胶,补绿油,托锡,补点上绿油,植锡,装硬盘,刷机此机修复。完美!收米哈哈

网友:
像这样掉漆的   先不要用吸锡带拖 先涂绿油烤干后在拖

网友:
看你好像拖锡了。还是先用吸吸线吸干净锡,用绿油覆盖好,掉点的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刮黑胶,补绿油,托锡,补点上绿油,植锡,装硬盘,刷机此机修复。完美!收米哈哈

这都是大章节……每个章节还有很多小章节,每个小章节都容易出问题。只有不懂行的外行,和非常牛的大神才能说的这个钱赚的如此容易……

网友:
应该先把胶除掉再刷绿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大章节……每个章节还有很多小章节,每个小章节都容易出问题。只有不懂行的外行,和非常牛的大神才 ...

这到是大实话,两个极端。这么多步骤,稍有不慎,功亏一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会修手机,但听说苹果手机做工、材质都很好,你是怎么做到的?

想完美的拆下来 ,很难。

网友:
绿油呗  搞些

网友:
掉点的挖孔埋线,掉皮的绿油伺候!请叫我雷锋-_-

网友:
很多大神都提到绿油飞线,我再跟进一遍

网友:
先处理干净,然后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有没有断线的,有的话,要先记下断的位置,理清线路,然后再用绿油涂覆做好绝缘。

网友:
查看点位图然后用绿油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