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R13MB黑屏维修

楼主(2017-05-05):
先上主板图,版号DAOR13,故障:待机-触发-供电-时钟-PG-复位正常,但是到读取XP滚动条时,黑屏,怀疑是独显驱动问题,于是按F8进安全模式,卸载独显驱动,故障依旧,找到图纸

+VIN_BLIGHT:背光供电公共电电压过来正常19V
BLON_CON:背光开启正常3.3.V
VADJ1:亮度调节亮屏时3.3V,读取XP进度条时0V,不正常,笔记中写道LED屏时,0V不亮,3.3V最亮。分析图纸 于是。。一边断掉电阻R56,使VADJ1不受上级电路控制,然后从LVDS_BLON信号上拉的二极管D2没装,一端直接飞线连接D2正极,另一端连接R56,使LVDS_BLON直接上拉VADJ1,屏幕正常,读条进系统都不在黑屏。

第一次技术贴,不会发

网友:
第一次发帖子,还不知道什么效果,还有张最终飞线的图,补上

网友A:
这个不是黑屏,正确的读法是叫暗屏?

网友B:
黑屏是什么画面都看不见,暗屏是没有背光能看见图像

网友:
36 37脚直连更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屏是什么画面都看不见,暗屏是没有背光能看见图像

就是黑屏,ADJ电压为0V

网友:
没错,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黑屏,ADJ电压为0V

用手电照屏幕能看见图像吗?缺这个电压肯定屏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一般都会怀疑显卡那边问题多点

网友:
准确来说应该是暗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黑屏是什么画面都看不见,暗屏是没有背光能看见图像

找个故障点应该是暗屏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其实也不用飞线,屏线接口那直接一坨锡过去也OK。

网友:
修暗屏一般都是直接改的   换显卡成本太高

网友E:
BLON CON 是什么脚?36 37 直连?

网友F:
估计是不是还是系统问题,有时候显卡驱动会自己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BLON CON 是什么脚?36 37 直连?

打开背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不是还是系统问题,有时候显卡驱动会自己加载

系统故障已经排除,为了快速维修,没有查问题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故障点应该是暗屏

不知道这个故障是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是什么画面都看不见,暗屏是没有背光能看见图像

你把黑屏和暗屏定义的很明确,这个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黑屏,正确的读法是叫暗屏?

是暗屏,你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