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 CPU3735F方案 如何安装WIN10

楼主(2017-05-05):
同行拿了一个山寨笔记本 CPU 3735F 如何安装WIN10
现在无法进BIOS了。可以开机。
有兄弟试过安装不?

网友A:
它本身是什么系统的?如果是WIN10的话,可以拆硬盘,拷个系统到硬盘在解压就行,如果不是就不行,因为有些主板要改BIOS设置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本身是什么系统的?如果是WIN10的话,可以拆硬盘,拷个系统到硬盘在解压就行,如果不是就不行,因为有些 ...

是平板的哪种主板,32G硬盘加2G内存的。同行的,到我手上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U盘能启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平板的哪种主板,32G硬盘加2G内存的。同行的,到我手上就是这样的了

这样的不好弄,山寨的不好说

网友:
用安装版的WIN10 32位系统就能装上了。但驱动是个大问题,估计你是搞不定的

网友:
启动不了。找不到U盘的

网友:
硬盘是普通2.5硬盘么 是的话 拆到台式上?

网友:
我碰上过3台了,都没有搞定,bios里面设置项太多了,看不懂,普通方式没有办法启动,放生了,

网友:
山寨的要硬装吧

网友:
win732位系统,按esc进BIOS

网友:
拆硬盘考系统

网友:
拆硬盘换到其他电脑上克好在装

网友C:
可以直接取下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做系统之后在放回这个机器试试

网友:
进BIOS的方法不对吧?先找到进BIOS了问题就好解决了。U盘不能引导怎么装嘛

网友:
如果硬盘不是板载的,只能试试拆除硬盘在其它机器上GHOST,然后安装到本机上部署。

网友:
这种山寨的本本。考虑安装版啊!好点

网友:
山寨货出库应该也标配了系统了吧,看看单装盘能识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取下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做系统之后在放回这个机器试试

硬盘也是贴在板子上的

网友D:
费劲的很,先报个高价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费劲的很,先报个高价再说

同行的机子能有多高,这个烂东西全新的才700块

网友: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  有密码 我做不了系统

网友:
这款机子声卡驱动备份了,要不然木木声音,驱动精灵根本起不来

网友:
要制作32位的UEFI   PE       还有就是这样的机子只能装   win8  32  及win10  32        PE链接链接:http://pan.baidu.com/s/1eQpHUMm 密码:uqtg

网友:
我也为这个折腾两天了 ,也是大山寨产品 先锋W11  开始还能用ESC进入设置  后来索性进不去了  也没有复位键 大电池放电没用  只有一个8M的BIOS芯片 可是根本没有资料可以查询 哎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
我的返工厂给别人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