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QSA 手接触PCI_PME#这个点才可以上电 请教PCI_PME#的不同状态下的电...

楼主(2017-05-05):
宏碁笔记本版:ZQSA   手接触PCI_PME#这个点才可以上电显示, 接触一下放手主板会掉电,持续接触不掉电。        请教PCI_PME#的不同状态下的电压值??,加焊南桥2次一样,刷U6和U8两个BIOS一样。请教TP32焊点PCI_PME#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
这个点有连接到什么地方啊? 这个问题以前看论坛有人说过,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装好桥打值 看值不正常 有的是南桥老化或静电击穿 不正常换桥

网友:
ACER E1-471的板子吧,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这个机器 你看下板子边缘的那个EC bios的3脚还是什么脚来着 那个电阻容易因为触摸板少量进水导致出现问题

网友:
检查下lid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