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7-05-05):
这是个前段时间的案例了,南桥短了,HM8 小南桥,网上直接订了两个,换上杠杠的。

网友A:
你这也太简单了,不过这可算是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简单了,不过这可算是通病了

现在搜索也要分,又比较懒,长篇大论要弄好长时间的,不过这种小南桥经常有坏倒是真的,又被我杀到了。哈哈:

网友:
四代的 小南桥 坏的确实蛮多的。。。。。。比如 E440..那个黑胶的。。。

网友:
这种南桥还没换到过

网友:
楼主照片不清晰,至少也要写个型号吧,笔记本战神的型号。

网友:
这样的本子用的都是这样的南桥啊,坏的挺多的,这样的南桥貌似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搜索也要分,又比较懒,长篇大论要弄好长时间的,不过这种小南桥经常有坏倒是真的,又被我杀到了。哈 ...

也是属于通病故障点了

网友:
K610C吧,太模糊.换桥不需要修改BIOS?

网友:
发表过于简单了点,换南桥我们搞维修的不是天天都在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