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b540开机花屏

楼主(2017-05-05):
客户的一体机开机花屏,像是显存的花,进系统过程中出现像马赛克那种,进桌面底是蓝灰,显卡驱动装上就是这样,不装显卡驱动看着正常。
刷了电视卡bios故障依旧,换了电视卡也是一样。
不装显卡驱动显示正常应该不是屏坏,所以就没换屏试。
显卡供电芯片16脚电阻649k正常一端12v一端1v。不是通病。
加焊了显卡故障还是依旧
求同行指点,在线等解决办法

网友:
显卡驱动安上就花屏,可能是显卡坏了,遇见过类似的问题  有的加焊显卡可以解决,有的必须换显卡

网友:
换驱动试试,不是的话估计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是116蓝屏吗 是的话就换显卡

网友:
换显卡就可以了 这个显卡很容易坏 不是虚汗

网友:
我i看也是显卡芯片坏吧。

网友:
显卡问题了吧

网友:
换显卡  或者 驱动找官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