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21wD不显

楼主(2017-05-05):
联想L2021wD 不显, 1  209-3     E59670
看别的帖子很多都是换震流二极管,原装是5200的,因没找到5200 换的5600,开机后,十几秒又烧掉了,找5200换上正常,所以大家最好找一样的换上。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就是换的二极管质量不行,用过三端肖特基代换过,很好,也很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就是换的二极管质量不行,用过三端肖特基代换过,很好,也很好找。

三端肖特基
封装形式 好像不一样

网友:
这种没有散热的管子,很容易坏

网友:
不一定都要换一样的管子,你这个是你那5600管子本身有问题。这个故障我修的多了去了。

网友:
这个故障不是叫不显,那个整流管击穿了,是根本不会通电也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会亮

网友:
通病的机器修着就是爽哦

网友:
谢谢各位的经验见解,受教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