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MR X6S-LM01 淘宝买的。解决换桥亮机慢

楼主(2017-05-05):
机械革命 MR X6S-LM01 淘宝买的。解决换桥亮机慢
板号:NTSN1521 VR2.0

网友:
移动到BIOS专属板块

网友:
好帖 收藏了 以后用的上

网友:
手里有一个不触发的,试试

网友:
现在的BIOS的问题太多

网友:
好东东一定要看看

网友:
最后排除  值得我学习

网友(2017-06-06):
我一台不通电的

网友(2017-07-07):
我一台不通电的  下来看看  我的是发久了不通电的

网友:
不触发额 下载试试 好的话回复  试过的为啥都不回复里

网友:
这个是换了桥后会出现开机慢的是吧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这个BIOS行不行有没有人试过这个BIOS行不行

网友:
遇到隔离保护的,电流表通电瞬间有比较小的电流然后一点反应都没有。有5V,这个机子是不是开机后产生3.3电压?而且3.3电感对地阻值特别低。。。。。

网友(2017-09-25):
这个机器待机就有3V和5V,待机电流17毫安,对地阻值是400左右

网友(2018-01-04):
好用  亮机快  非常感谢  就是开机没有LOGO图标

网友(2018-07-26):
能亮的机子刷了只有背光没有图像。

网友(2018-12-17):
我试了,可以亮,但不是我要的。可能显卡型号不区别吧

网友(2021-09-28):
下载测试了好用,开机很快!

网友(2023-03-27):
没分呀,平台门槛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