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60 屏时而不显 有时显示缺色

楼主(2017-05-05):
今天 早上接到了一台ACER 5560 的笔记本,开机的现象是有时不显,有时显示会缺色。第一感觉像屏线,拆机测试 当主板和屏全拆下来时,不能显示了。于是,就外接看看,结果可发正常显示 这让我更加相信是屏线了。就把屏线拨开, 后面就涛声依旧了 这是显示时缺色的图片

网友:
直接换屏线

网友:
把线接起来  就好了哦

网友A:
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是屏缺少lvds信号的一条引起的,检查屏线,不行的话就测试显卡和屏吧,找到接触不良的那组就好解决了

网友:
找到断线的 连接应该就行了

网友B:
楼主是已经修好了对吧?

网友C:
思路:屏 屏线屏线座子 信号电路 显卡

网友D:
楼主意思是修好了是吗?屏线的问题吧,断线了

网友E:
也是够闲的 怎么不换线

网友F:
楼主的技术也是很过硬

网友:
线接触不良吗

网友:
屛线都拍出来了,应该是修好了的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你的意思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答案是 修好了 ,是屏的接口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是够闲的 怎么不换线

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技术也是很过硬

来灌水就直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意思是修好了是吗?屏线的问题吧,断线了

不是,是屏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屏 屏线屏线座子 信号电路 显卡

你的第一判断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已经修好了对吧?

对的 好 了 屏的接口

网友:
忘记打了 是屏线的接口 有问题

网友:
先换排线

网友:
剥开放上热缩管完美秒杀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看一下!!!!!!!!!!!
如此回帖什么意思 ?

网友:
有时候屏线接好了,包好了就不行,感觉有干扰一样

网友:
能显示一般不是屏的问题,折叠屏不闪动屏线本身的问题也小,故障现象稳定就应该检查屏接口或主板接口,后头就是LVDS信号缺失和显卡老化。,只是思路,同一个现象原因有很多。思路很重要,观察很重要。

网友:
应该是修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