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我的IPAD 显示已停用

楼主(2017-05-05):
哪位朋友知道, 我的IPAD 显示已停用,怎么办,谢谢

网友:
是不是密码错太多次了,,刷机把

网友A:
如果自己的ipad,并且知道使用的apple id的话,连接电脑使用itunes直接使用密码解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的ipad,并且知道使用的apple id的话,连接电脑使用itunes直接使用密码解锁即可

我有个苹果5c  屏幕密码输入多次  已停用   用itunes  还能再次输入吗  不想刷机升级 因为是8系统的

网友:
刷机试试!

网友:
你的ID密码还知道吗?不知道的只能刷机。

网友:
可以,连接itunes的目的是由电脑来接管管理功能,连接电脑后软件识别外设然后会让你输入需要连接设备的密码,会有提示apple id号的密码,但是前提是你以前用该机器连接过这个平板并且选择让该平板信任这台电脑,不然是没有用的,如果没有信任的机器,估计就只能刷机啦

网友:
知道账号和密码就解锁吧

网友:
是不是忘记密码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