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集成显卡不显示,没有外置卡槽,怎么办

楼主(2017-05-05):
华硕主板集成显卡不显示,没有外置卡槽,哪位朋友有资料麻烦看看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修的必要了吧,usb显卡是要驱动程序的

网友:
没办法给客户换版吧

网友:
嘿嘿  谢谢你们    是我自己的机器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
我看了你的帖子,还是第一回听到。显卡,还是usb的。

网友:
换主板也不贵。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刷BIOS 先试试。

网友:
什么样的主板能没有显卡插槽? 这描述太笼统了, 865以前的主板至少有PCI插槽吧,可以上PCI显卡,845、865时代,有AGP插槽和PCI插槽吧,可以上AGP或者PCI显卡,近期的915以后的基本上都是PCI-E的插槽。没有PCI-E 可以用PCI的。 难道你的主板上连一个插槽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