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开关显示器,延长显示器寿命?

楼主(2017-05-05):
问:不关显示器按钮,在开机前,关机后直接关断电源是否可以,会对显示器有损害吗?或者电源一直开着,关机后显示器按钮也开着,这样会和开机时候的显示器耗电一样吗?

答:正确的步骤是应先关显示器再关电源,开机时先开电源再开显示器.否则瞬时电压会对显示器造成冲击,严重的会烧毁显示器;显示器耗电多少与其亮度等有关系,一直开着肯定会耗电,但没有开着时耗电多.建议养成正确的开关机习惯,这样不仅有利机器寿命,也节约用电。

网友:
有多少人会正常开机哟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电源内部都有防冲击电路,只要不是高压冲击,开关电路的可靠性远飞以前的模拟电路来的可靠,现在的显示器待机功耗一般控制在3w以内,包括主机的待机功耗,很多都控制在5w以内,所以相信大家基本上吉利的电脑从来不断电,随时打开用的吧,楼主的理论在crt时代很实用,但是现在有点过时了

网友:
你这分赚的很轻松哦 复制粘贴 下载分到手。。。

网友:
1.开着主机,插拔信号线,易导制显示器程序丢失。2.电压不稳易烧显示器电源,3.有时打雷时也烧,其它没有什么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是都有休眠功能哟

网友:
这个最主要最直接还是跟厂家生产线有关

网友:
平时忙都是随便开关的,反过来说如果电子产品坏的少。那我们维修吃什么?

网友:
三星显示器程序比较容易坏

网友:
理论上有影响,但是一般开关机没关系的

网友A:
这帖太过时了吧?

不管什么显示器,不用时,都得切断市电才是最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太过时了吧?

不管什么显示器,不用时,都得切断市电才是最正确的。

不过时,你看现在提倡节能,谁的显示器关过,有时间的话,PC关了,没有时间的话,PC都不关,更别说显示器了。

网友:
关总电源,也可最大限度避免由于市电异常,引起的显示器故障

网友:
都小康生活了,不在意这几W的电

网友:
都自动休眠啊

网友:
现在好多人 电脑都用睡眠,  第二次开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