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灰屏

楼主(2017-05-05):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g480,故障灰屏,屏线,屏,bios,显卡都整过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可不好整,差条件吧老实儿的

网友:
屏供电  开启信号 保险 都量量 肯定能找出来毛病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没招的时候,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信号没有上去

网友:
好多机器 显示输出是PCH输出

网友:
都给你干完了可是你干的方向有点不对了。上屏的信号是从南桥出来的呀,为什么没有干南桥呢?

网友:
不知道,怎么多都没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