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hinkpad t450sBIOS密码是存在BIOS里面吗

楼主(2017-05-05):
请问thinkpad t450sBIOS密码是存在BIOS里面吗?急在线等

网友:
不错,解决了很大的麻烦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BIOS

网友:
好东西,正好需要

网友:
没学液晶的我们也见识下

网友:
正需要呢!!!找了好久哦

网友:
这个要经常用的

网友:
这个太给力了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有用

网友(2017-07-19):
我也是有密码,怎么解决,正需要,怎么可以看得到啊。

网友(2017-10-26):
有BIOS 密码  换了 剪板的SMSC MEC1633L-AUE 不触发了。

网友(2018-02-07):
看到回复都是灌水的,
这个机器密码主要是写在EC里,BGA芯片打墨胶的,一般只能换原装剪板EC芯片加刷通用的BIOS.
上次修到一个X250解密一样的搞死人了!

网友(2019-05-02):
  解决 没有

网友(2020-02-09):
学习学习,不知道具体怎么处理

网友:
偷来的还是捡来的?还给失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