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 不充电 有充电符号不进电 等等...

楼主(2017-05-05):
不是原创都是网上找的整理的 作者有意见 联系我 我删了啊

USB 5V电压通过USB接口J3 PIN 12 14 16 18脚连接到Q2 MOS管的A2 A3 B3脚,此Q2的2/2管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栅级(G1)默认为低电平导通,而图中Q2的2/2管的栅级(G1)接的是一个下拉电阻即栅级(G1)为低电平。此时源极(S)和漏极(D1)就会导通,也就Q2的2/2管的A2 A3 B3脚与B1导通,USB的电压就会输入到R37 PIN2脚这里,些时R37就会将PIN2脚的电压输入到电源管理芯片里去,电源管理芯片就会比对R37输入的电压是不是5V。如果是5V电压,那么电源管理芯片就会给Q3发一个高电平信号(VBUS OV)使Q3这个N沟道的MOS管的栅极(G)于高电平,从而使Q3的源极(S)和漏极(D)导通。Q3的源极和漏极导通了之后,R115的PIN 2脚和Q2的1/2管的栅级(G2)接地处于低电平。Q2的1/2管的源极(S)和漏极(D2)就会导通。这时USB的5V电压就会被输出到Q2的B2 C2 C3脚,此时R81的PIN 1脚会把在侦测的电压传送到电源管理器里。电源管理器依然会比对这个电压看是否是5V,如果不是5V就会发出一个低电平信号(VBUS OV),此时Q3管子的栅极(G)就是低电平,而Q3是N沟道的MOS管子,栅极是低电平时源极(S)和漏极(D)就不会导通相当于断开。Q2的1/2管的栅极也就处于高电平,Q2的1/2管的源极(S)和漏极(D2)也就断开从而起到保护作用以免高于5V的电压输入到电源管理器。而当电压输送进来时后保护电路还有第三道保护,也就是当R81的电压过高时,比如大于稳压管DZ5时,DZ5就会被击穿DZ5击穿后就相当于一条导线,也就使Q1这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极接到了一起。而我们在知道三极管子的特性之后,就知道当我们三极管子的集电极和基极接在一起的话此时和发射极就构成了一个二极管子(正向导通),那也就想当于一条导线直接接地了从而将高电压引向地起到保护电源管理(PMU)的功能。

苹果5的USB过压保护电路。其原理为:首先USB 5V电压经USB接口与主板的Q2(P沟道的MOS)的D2脚(漏极)相连,由于Q2的1/2管是一个P沟首的MOS管,且栅极(G2)脚接了一个下拉电阻R58到地。所以此Q2的1/2管的源极(S)和漏极(D2)就导通,此时信号:PP5V0_USB_RPROT就Q2送进来的USB 电压抽样给U2,U2在检测此电压符合5V之后,便会发送信号:OVP_SW_EN_L电平给Q2的2/2管。由于Q2的2/2管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栅极正好接在信号:OVP_SW_EN_L上,此信号的意思就是,过压保护信号低电平有效,当U2检测了电压是符合5V的那么就会发送:OVP_SW_EN_L信号(低电平),而此时Q2的2/2管栅极就处于低电平,那么这个USB 5V的电压就可以送到电源管理器芯片了。反之,如果信号:PP5V0_USB_RPROT侦测的电压不是5V时,U2就会发送信号:OVP_SW_EN_L为高电平,使Q2的2/2管栅极处于高电平,从而关闭Q2的2/2管以达到USB过压保护功能

苹果5的USB过压保护电路。其原理为:首先USB 5V电压经USB接口与主板的Q2(P沟道的MOS)的D2脚(漏极)相连,由于Q2的1/2管是一个P沟首的MOS管,且栅极(G2)脚接了一个下拉电阻R58到地。所以此Q2的1/2管的源极(S)和漏极(D2)就导通,此时信号:PP5V0_USB_RPROT就Q2送进来的USB 电压抽样给U2,U2在检测此电压符合5V之后,便会发送信号:OVP_SW_EN_L电平给Q2的2/2管。由于Q2的2/2管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栅极正好接在信号:OVP_SW_EN_L上,此信号的意思就是,过压保护信号低电平有效,当U2检测了电压是符合5V的那么就会发送:OVP_SW_EN_L信号(低电平),而此时Q2的2/2管栅极就处于低电平,那么这个USB 5V的电压就可以送到电源管理器芯片了。反之,如果信号:PP5V0_USB_RPROT侦测的电压不是5V时,U2就会发送信号:OVP_SW_EN_L为高电平,使Q2的2/2管栅极处于高电平,从而关闭Q2的2/2管以达到USB过压保护功能。

IPhone5充电部分由Q2、U2、U7组成。尾插J7,从尾插送来的5V电压经过Q2后送出两路5V的供电
  PP5V0_USB_PROTECT、PP5VO_USB_rpr0T分别送到U7与U2;另外在电池的触点J6中间有两个检测脚,分别通过FL10、FL11送到电源IC U7,FL10、FL11在实际的维修中发现很容易脱落,造成手机不能充电反复重启、故障现象:客户送修的iphone5机器摔过,不能充电 维修检测:拆机取下电池,插上数据线机器没有反应,正常情况下插数据线都会自动开机 维修步骤:插上数据线,测量C304与C272均没有5V的电压送来,问题出在Q2,拆掉Q2短接(B1、B2、B3脚短接)短接后插上数据线开机了,测试OK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的iphone5不充电并且耗电快
维修检测:手机关机后插上数据线会开机,判断Q2没问题(A如果没有反应则要检查Q2)
维修步骤:手机开机后无法联电脑,手机也没有任何反应,应该是U2的问题,后面发现U2很容易坏,更换U2的是非常多的,很多故障都与U2有关,而且在拆掉U2之后不装屏的情况下可以开机,装屏的情况下是不能开机的,屏幕也没显示,所以更换U2之后会发现不能开机了那就是U2没装好,可以拆掉U2看看能不能开机;由于这个U2与CPU靠的太近,如果用风枪拆的话风险比较大,可以买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烙铁,用烙铁烫一会拆下来,防止吹CPU爆锡;除胶也要特别小心,这个焊点太密,掉点的话飞线都很要时间,所以宁愿除胶的时候对花点时间,更换U2后试机一切正常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iphone5不充电,而且耗电快
维修检测:拆机,加电试电,加电后电漏电100毫安,还自动关机,判断U2故障
维修步骤:拆掉U2加电试机不漏电了,更换U2后装机OK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的iphone5不充电,而且耗电快
维修检测:拆机,加电测试,加电后电流表反复从0跳到100毫安
维修步骤:拆掉U2后加电测试电流正常,换上U2后试机OK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的iphone5不开机,发热
维修检测:拆机加电漏电400毫安,开机死机无显示
维修步骤:拆掉显示屏后可以开机,很明显是U2问题了,拆掉U2后不再漏电,换上U2后试机OK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的iphone5进水后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充电”
维修检测:拆机插上数据线,测量C272有5V,测量C304没有5V,判断是断线,从C272飞线到C304后试机OK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的IPhone5进水后充电提示“不用支持此配件充电”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的IPhone5不充电
维修检测:试机插上数据线可以开机,开机后能连接电脑,也有充电的符号,但是电量一直都不会变,而且国一会手机会自动重启,反复重启
维修步骤:拆机测量电池座在中间的检测脚的阻值,有一个没有阻值,测量与之相连的FL10另一头,有阻值,明显FL10坏了,短接FL10试机后一切正常;这个检测脚的两个电感是非常容易腐蚀脱落,如果是6.X系统的充电会显示一个插头状的符号,如果是7.X系统的则还是显示充电的符号(闪电状),但是充电越来越少,电量也不准确还自动重启,出现这个情况基本都是FL10、FL11电感脱焊造成的,可短接它,机子修复正常了。

网友:
我倒是没意见 。。 :)))

网友:
如此长篇大论   不是转载的吧

网友:
手上刚好有台5故障类似回去试下

网友:
学习了···好多都是充电问题·····

网友:
楼主,是转载的吗?

网友:
学习了。加分没的说。

网友:
辛苦了老铁  这都总结到了

网友:
好资料,果断收藏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
我才不管本帖来源哪里,重点是我看完之后学会了

网友(2017-07-19):
小白前来虚心学习各位大神的经验。希望能尽快成为大神级人物。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点。

网友:
路过,学习了,有图有真相。。。。

网友:
思路清晰 可以的 大神

网友:
分析得好详细,谢谢,无私奉献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开头部分文字,不是对苹果5,或5S的充电线路分析的吧,我对照线路图去找,有好多元件编号对不上的

网友:
要图文结合才好看,一大篇文字看起来就头疼

网友:
看看大神的思路有帮助,虚心学习一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些阻值要自己测试的 ,一般我不用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