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楼主(2017-05-05):
开机能亮机 一会就掉电 请教大神来个思路 BIOS一刷过
掉电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故障 修好了说下楼上

网友:
这个是缺少一个电压没完全出来或者过不去 你测量下

网友:
掉电最好示波器抓波,对比。。。要不不是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