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61M-DS2 3.0 上电反复掉电重启简单维修

楼主(2017-05-05):
主板品牌及型号: 技嘉 GA-H61M-DS2  REV:3.0

故障现象:上电反复掉电重启
维修过程:一个网吧老板扔给我的板子,说不要了,能修好就自己用,看板子成色还可以,上电测试果然是掉电重启,技嘉这妖板掉电重启一般都是缺电压,                            PWRGD,BIOS出问题导致的,测试到vccsa的时候电压为0v, ,断电测试Q13的G级二极体只有57                        欧,二极体明显不对,一般都是500-600之间,影响Q13的G级二极体的就那么几个零件13 R40 R41 U1等等,当拆到R41的时候,Q13的G级二极                        体明显升高了好多,找了一个好的8.2k装上,Q13的G级二极体回复正常 ,为了方便大家,把具体的位置标出                          来,R41的具体位置如下图红色框里面 ,上电开机一切正常 ,                        维修结束。
故障解决方法:更换R41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捡到宝了哈

网友:
楼主这回赚了。

网友:
我也想要这样的主板 免费的

网友:
还有这好事,楼主水平不错

网友:
技嘉这款板反复掉电也算是牛B 到极点了。。。BIOS引起掉电我修了不了,VTT条件电压缺少修了不少,也有用风枪吹IO周围好了几块。。。。一般这 板开掉电测CPU电压有出的,建议先刷BOIS

网友:
修多了这板,会返修的,很烦的

网友:
没有看到图啊

网友:
楼主这下可赚了,祝贺您!

网友:
楼主技术很高啊

网友:
又是这个电阻导致

网友:
我Q Q 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那

网友:
这个可能有通病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板确实是妖板,很多毛病,我现在正在修2.0版

网友:
单纯的供电部分问题 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
H61掉电的还是查一下,看一下少什么修什么,昨天修的一块是没CPU供电,VTT_PWRGD被拉低,Q18惹的祸

网友:
仔细看了几遍。这是很有营养的帖子

网友:
新手,经常修不好这种问题板

网友:
给分走人。好东西

网友:
修多了这种板,返修的也多,妖板,很烦

网友A:
想问一下大神们,这个现象2.0版的怎么修,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大神们,这个现象2.0版的怎么修,一样的现象

这种板子掉电只能按照时序一步步来,没有别的途径可走,首先看vccsa出来了没有,出来了查cpu供电,cpu供电没有出来,重点看Q18周边转化电路,cpu供电有就刷BIOS试试

网友:
是啊。老是反复重启。。。

网友B:
要看运气,我有一个板跟你一样的问题,我换那电阻也没有用,现在都还放在那里,没有去动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运气,我有一个板跟你一样的问题,我换那电阻也没有用,现在都还放在那里,没有去动他了

呵呵,这个板子不是所有的通电断电都是换这个电阻,要看情况的

网友:
这款板一般都是缺供电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阻值变低的听少见的哈

网友:
这个像是通病哦,我有块这样的板也是这样搞的,目前就是时间不准,每次开机都提示自动恢复BIOS

网友(2017-06-27):
技嘉这板反复重启的很多...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H61掉电的还是查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少了电压!

网友:
看不见图的。。。。看不见图的。。。。看不见图的。。。。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技术一流,分析透彻,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这个貌似都通病了·手上有块B75的好像也是这问题·只是我还没有找出哪个电阻来·

网友:
学习了,路过,看来楼主很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