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5-05):
华擎FM2A55M-VG3+主板不定时掉电,有时候用一个小时掉电有时候用几个小时才掉电,压力测试温度正常,桥温度也没有异常,刷过bios也不行

网友:
是时候检查cpu了。amd的

网友:
小板的FM55安装X860的CPU就不定时掉电我就遇到过

网友:
换过电源没?

网友:
难搞 这板现在很便宜

网友A:
这一种的不好修,我这有2块是 1块是开机后有复位不跑马 再点复位开始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种的不好修,我这有2块是 1块是开机后有复位不跑马 再点复位开始跑马

这种板子超难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种的不好修,我这有2块是 1块是开机后有复位不跑马 再点复位开始跑马

七彩虹这板真心怪异,有时候自己会好的

网友:
一直在哪放着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彩虹这板真心怪异,有时候自己会好的

你也修过着中板子

网友:
建议l z  换版吧,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