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进水机 修好 稳定性差 开机40MA 洗板水洗一下就好 偶尔又来。

楼主(2017-05-05):
手上一台6P进水机,一来的时候触发小电流 40毫发,这么小的电流,大概测了一下没有什么大的短路,直接换个电源,换完电源,触发350MA,也没明显感觉哪里发热。仔细看看哪里烧的严重,因为这是二修机,被清理过了。看到音频边上电容烧的痕迹,直接拆下音频。触发开机了,进系统了。触摸不好,把触摸修好了,一不小心又40MA了。难道我动到什么了,触摸重搞,还是一样,再刷一刷,又亮了,把音频装上去,偶尔又40MA了。大概知道了,无关我装的东西,机器还有哪里有问题,偶尔不开机40MA。只要刷一刷,吹一下就好。可用用,不定时的出问题,出问题就定在40MA不动。 。出问题的时候还有红屏,偶尔也有白屏 。只要机器出现红屏 或白屏然后关机,再开就开不了了。这样又要再刷一下或者吹一下 就好。

网友:
我感觉是cpu的问题

网友:
才40好像是电源或者CPU啊·····

网友A:
那个,U0301查下,,有可能是,CPU 与 U0301断线了,打下阻抗看下,I2C总线,类的问题要多点,线多测下,再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U0301查下,,有可能是,CPU 与 U0301断线了,打下阻抗看下,I2C总线,类的问题要多点,线多测下,再 ...

40mA 还没到那一步呢

网友:
40mA的时候看看CPU晶振是否起振,这个电流一般是CPU没有工作的电流

网友:
看大神怎么修,有没有修好

网友:
复位电压不够吧。1.7V 以上才正常,遇过进水复位被拉低的就会出现楼主这情况。 减小复位电阻测试电压在1.7V 上后正常无返修

网友:
这个不知道什么现象,高手们回答下。

网友:
重新做下U试试吧。

网友:
建议重做电源IC

网友:
老师,你好,请问下6S,不加屏的话180毫安的电流,过了CPU了吗?

网友:
开机不到55MA多数都是U1700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U吹虚焊啦,重置下U试试。

网友(2017-06-27):
感觉CPU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网友:
感觉这样进过水的东西都是不怎么问题,笔记本也一样。加热吹吹吧,好了。过个一段时间,又老样子。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

网友:
最后也没修好  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