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37不显示,但是hdmi插根线屏幕就能显示

楼主(2017-05-05):
dell15-3537不显示开机报警5声循环,刷bios无效,加焊显卡无效,但是发现hdmi接口插根线重启屏幕就能显示,求解

网友:
关注下屏线这机子屏线爱坏

网友A:
楼主怎么想到接口插根线的想法的啊

网友:
这个很难想到吧!

网友:
可以尝试换下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想到接口插根线的想法的啊

因为我想外接显示器看一下亮不亮,但是机器没有vga,

网友A:
机器最后修好了吗 哪里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最后修好了吗 哪里问题啊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问题查了没

网友:
我修过这机子  也是焊的显卡 我那是直接不显示  但是我没想到用HDMI

网友:
换个屏 或者屏线

网友:
显卡问题,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