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奇怪问题,从未遇到过,内有大图

楼主(2017-05-05):
现象:不触发
机型:三星450R5J
原因:客户拿来是键盘坏了,换上键盘结果就不触发了,也没有碰到哪里,绝缘胶也贴好了,后来还加了一层茶色胶布,也不行,把主板往上抬起就可以触发,放在其它地方也可以触发,就是不能放在C壳上,放上去就不触发。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我也是醉了……。

网友:
上面的图片中。有放在玻璃柜上的,能触发,用手抬着也能触发,唯独放在C壳上不能触发。

网友:
估计还是没有装好吧 ,,,换KB前有这现象嘛?

网友:
C壳坏了。。。。。

网友:
就不能不要把机器合上盖子开机吗,屏上有磁铁,休眠了啊

网友:
有这种可能。客户已经把电脑取走了……没有办法验证了

网友:
但是我也没有接任何的外接设备。就一块主板和一块电池。其它都未接

网友:
估计是你装上之后 需要和B壳的磁铁关联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好抓狂  然后把整个C壳用胶布盖住就可以了

网友:
一楼说的有道理,楼主没把屏掀起来试试?

网友:
          还是主板 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了, 就这样的 我搞坏了一个 ASUS 的主板

网友:
估计哪里C壳下面哪里虚焊了吧!碰到C壳就出问题了,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表示遇到过类似的    需要完全装好测试

网友:
重点排查 接触位置和相关接触点试试

网友:
一楼说的是对的,话说你试机不用抬起屏幕吗?

网友:
做好绝缘,查LID休眠开关是否不听话了~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测量几个开机条件满不满足呀

网友:
会不会是lid的问题

网友:
合上屏拉低了休眠开关吧,要把屏打开再试

网友:
B壳里有磁铁,合上屏幕把休眠开关触发了。测试时要把屏幕打开才能开机

网友:
说明真的是有短路的存在的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想应该是屏幕关闭的原因吧。。

网友:
肯定有地方跟C壳短路了。不然不会祼板能触发,装上不触发,

网友:
我遇到的是有时能触发,触发后断电,有时不能触发,

网友:
我上次就弄个三星530U3C就是这样,其实就是合上屏了,LID磁铁引起的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