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我的平板显示停止使用

楼主(2017-05-05):
我的IPAD平板显示停止使用   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id被人家设置成丢失模式啦

网友:
id的问题 建议苹果客服

网友:
id的问题,被别人盗用了。

网友:
建议传个图片来看看,每个人理解的意思都不太一样。

网友:
图片来了

网友:
联机登录一下就可以激活重新激活试试。

网友:
找维修店 解锁ID

网友:
是不是密码输错多了,锁机了,刷机吧

网友:
记得ID的话刷机重新激活登录

网友:
谢谢我还记得密码 我试一下

网友:
刷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哦  我试一下   谢谢你

网友:
密码输入太多,要刷机咯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重置 或重装系统

网友:
密码输错次数太多了

网友:
重刷一下系统就OK啦
、不急

网友:
密码输错次数太多了.解ID

网友:
是 是我设置的  他们输错了  也没问我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慢慢查下各各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这个要专业点才能搞

网友:
id问题 自己想办法

网友:
密码错误太多被锁了。连电脑刷机。。

网友:
刷个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