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M421r 做系统解压到Win界面卡死

楼主(2017-05-05):
昨天接手了一台DELL  的M421r机子,开始是不亮,AMD机子。看了下电流,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上机器加焊了下亮了,本以为机器修好了,就没再管了,放着等客户来取!结果客户来了,给机子的时候上了硬盘(客户自己带走了硬盘),开机dell读条死活不过,挂上我们的硬盘就能过去,果断给客户说硬盘问题,客户也同意换新硬盘,换上新硬盘做系统,进WIN10PE几次都进不去,感觉可能判断失误了,后背一身冷汗呀!!!这就尴尬了!!!试试2003PE,还真进去了,系统也能GHOST进去,可解压的时候,到了WIN界面,那个花就是不出来,换了盘还是一样,南桥加焊了两次,还是不行,万望大神们能给点维修经验,或者思路!!!感谢!!!

网友:
自己顶下,在线等!!希望大神们能给点意见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吧,百度一下吧

网友A:
换几个内存试试 前天我给客户换硬盘换内存pe可以进 ghost win7 也是不出那个四叶 以为系统坏了 换ISO到哪直接蓝屏重启  最后是把加的那个内存拿掉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几个内存试试 前天我给客户换硬盘换内存pe可以进 ghost win7 也是不出那个四叶 以为系统坏了 换ISO到哪直 ...

谢谢,这机子换了内存还是一样。

网友:
会不会还是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或者慢装系统试试。不行就刷BIOS

网友B:
我上次也是修了一台和你一个型号电脑,故障现在也差不多,系统读进去解压就蓝屏,试多个系统还是一样的现像,见意你换个CPU试试,后来好像是换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也是修了一台和你一个型号电脑,故障现在也差不多,系统读进去解压就蓝屏,试多个系统还是一样的现像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