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换显卡以后不认独显只认集显

楼主(2017-05-05):
显卡是在网上买的新的,接到机器时插电开机偶尔大短无显示。最后发现保护隔离的PQ302烧坏直接导通。于是换了,发现开机掉电,打电路发现显卡是短路的。于是就把新的显卡换了上去。好,完美亮机,进系统发现只认集显。我还以为是我的显卡没换好,拆下重新植珠。换上去还是亮机,进系统不认识显卡,这下就真的不知该从何下手了。在线等待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没有独显可以显示的,没做好或者掉点了

网友:
你查完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没有

网友:
不安装显卡也能完美亮机,看起来还是显卡那边有问题

网友:
隔离管击穿,肯定不止显卡本体问题造成.换好隔离管后在显卡供电正常后才上新显卡
不排除买的显卡不良

网友:
E440?这机器是黑胶显卡吧 换显卡过程中显存等是否正常

网友:
显存都重新植珠了的。正在查显卡其他的供电

网友:
重新做系统呢,不行就是检查显卡的猫病

网友:
楼主你最后解决没有?

网友:
最后没有解决,给客户少了钱,客户接受了

网友:
系统重新装了。供电正常,能想到的都做了,bios也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