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进水不开机 维修

楼主(2017-05-05):
一台进水不开机 的小6.  加电大短路,先用清洗机洗一下。。  还是短路。。调到2V 大概1.8A   想松香熏来着,摸摸哪里发热。。那个下面充电管和铃声那里热,WIFI 芯片不发热。。 再显微镜观察下。。嗯,想到WIFI 旁边那颗大电容容易短路 显微镜看看,果然有点破损。  测对地 是短路的。。 测两头也是通的,那就先拆下C5202_RF 再测测这个底脚,有对地阻值了。 加电不短路,开机正常,屏幕也亮了。 运气好。!~

拆电容的时候不知道胶没刮干净,下面的C1271 原来有的也不见了,算了。也不知道吹哪去了。。 显微镜发现R5201_RF 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洗掉了,感觉好像是WIFI 的其中一个供电。。是不是分压电阻,不能短接。 没有密码,就暂时先修到这里。。

网友A:
哦 顺便展示下 在迅维 淘宝买的FLUKE 17B+ 还没开始用,标笔很粗,你们都是焊接个针用的吗?

网友:
我的17b是焊接针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顺便展示下 在迅维 淘宝买的FLUKE 17B+ 还没开始用,标笔很粗,你们都是焊接个针用的吗?

修手机的话还是真接把表笔磨尖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