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一体机开机不显

楼主(2017-05-05):
接到一台联想B320I开机闪一下就黑屏,联想LOGO也没有 。拆开检测12V 5V 3.3 都出来了,屏背光电压38V  3.3V 5V也有,显卡CPU电压1.1V也有,有人说要4个BIOS程序刷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

网友:
我还没有遇过程序坏的呢。

网友:
尝试外接试试..考虑高压保护

网友A:
这个是CPU和显卡之间的个小芯片坏了

网友:
5930换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保存留用

网友:
看楼主是新号?不会修的就给会的吧,你这样问是没有人能回答的,即使知道怎么弄,你不会操作也是没用的,今天就一个外面的客人拆了个裸板来叫我加焊,说网上说就是这个问题,加焊不超过50块,去他大爷的,叫他找别人去了

网友:
更换机器已好,谢谢

网友:
显卡和cpu中间有一个8脚ic把他换了 此机秒杀

网友:
换5930   肯定有效   辞官pg输出不正常了

网友:
没有修过这样的  不太清楚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显卡供电 1.8v 修了就好了 这机器通病

网友:
芯片换上已好,谢谢分享!!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

网友:
我这一台开机有背光,光标一闪一闪,头痛,插键盘,键盘灯不亮,插掉光驱硬盘也是一样.何解?

网友:
这机器有几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 1.8v 修了就好了 这机器通病

已修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PU和显卡之间的个小芯片坏了

已修好,客户现在使用正常,谢谢

网友:
时不时
5930这个芯片

网友:
这也是这个机器通病

网友:
这机器是有通病

网友:
换COU和显卡之间8角芯片 APL5930换了就好 我修很多台一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