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主板关不机

楼主(2017-05-05):
遇到一个奇怪的联想E46机器 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 关机后马上自动开机,换了BIOS EC 南桥都没有解决问题,这机器还有这个通病吗?希望高手解答下 感激!

网友:
检查网络网络唤醒是否打开,或者把网卡摘掉试试

网友:
网卡去除了 也不行 还有一个SD卡芯片也除了 都不行  这机器光板开机 再按下开关关机一样也会自动开机

网友:
CMOS电池 还有没有电

网友:
遇见就找通病 通病不见得适用你的机器  查下WAKE信号等

网友:
开关 WAKE# IR# RTC 然后就是比较麻烦的供电排查

网友:
刷过BIOS不行就装个系统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