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A8 CPU 求大神告知,怎么回焊????万分感谢。

楼主(2017-05-05):
练A8,也有几天了,现在基本可以保证,拆除不掉点,即使掉也能控制到2个无用点,除胶也ok,植锡也ok,装就不会了,,,,
1装的时候下面放多少焊油
2大约多少度需要吹多久,因为之前有次安装以为焊上了,但吹了下别的件CPU直接掉下来了,一看焊盘有一半锡球压根就没融化到焊盘,怎么观察CPU与焊盘完全相融?
3 安装吹的时候怎么保证CPU不会移位,因为本来我感觉对的是很准的,可风枪一吹,就有点偏离了。。。。。

网友A:
没搞过CPU,最近也想练,等高手来回复你吧,正好我也好学学

网友B:
装的时候焊油不用放太多薄薄一层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的时候焊油不用放太多薄薄一层就好

奥 明天试试,,风枪多少度?跟拆的时候一样???风速肯定需要慢了,2008风速30多可以吧

网友:
加热要均匀

网友:
继续练啊。没死个几十个CPU你想66的干CPU不可能。

网友:
焊盘上基本看不到有焊油突起就差不多

网友:
熏一点松香,加热下焊盘。放cpu这样好定位,吹20秒。在加些焊油,继续吹。看到四边有焊油溢出

网友:
这个要用亮机板来检测了,拆下来再焊回去一切正常就证明OK了。

网友:
焊油薄薄一层即可,对位一定要对好,先焊U看到塌陷下去再吹10秒这样就行了。不要用镊子去动U,上盖也是一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CPU,最近也想练,等高手来回复你吧,正好我也好学学

焊油太多会顶起来飘荡的。方法我已经在下面评论过啦。